[求助] 哪家工艺厂能提供现成的霍尔器件?

楼主(2021-01-15):
不需要自己建模,直接PDK能够调用那种。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对霍尔元件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霍尔元件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们可以根据器件的特性调整驱动和放大电路。

网友B:
https://investors.magnachip.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agnachip-offer-planar-type-hall-effect-sensors-suitable-mob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们可以根据器件的特性调整驱动和放大电路。

那就更简单了,直接用个电阻就行,只是不同工艺线霍尔系数不定,要摸一次回来实测后,再根据需求调整后级的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简单了,直接用个电阻就行,只是不同工艺线霍尔系数不定,要摸一次回来实测后,再根据需求调整后级 ...

感谢回复,我刚看了一下现在用的HALL器件,是做在DIFF上面的,那是不是用DIFF电阻就可以?
另外,可能没有时间给我们摸几次,现在的情况是原流片foundry下不进去单,要尽快迁移工艺,最好是能有提供现成模型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刚看了一下现在用的HALL器件,是做在DIFF上面的,那是不是用DIFF电阻就可以?
另外,可能没 ...

在霍尔电路如果采用DIFF电阻,要考虑到功耗
N型材料的电阻都可以,只要功耗允许,但霍尔系数小的对后级放大器的消除噪声和失调的要求会变高
基本流一次片就能摸清霍尔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nvestors.magnachip.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agnachip-offer-planar-type-hall- ...

感谢回复,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