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工具,如何将pin打在IO的PAD上[已解决]

楼主(2021-01-15):
在innovus工具中,fp过程中放置完IO后,顶层的pin会自动打在IO的PAD上,但是没有金属。导致在之后的route阶段会报出WARNING(NRIG-39) 和WARNING(NRDB-733).在StarXrc提取参数时会出现WARNING(SX-2399).请问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WARNING(NRIG-39) nanoroute cannot route to pin * of net * because it might be a logical pin and does not have physical shapes. to fix the problem, check the pin connection in the netlist and ensure the pin shapes exist in the floorplan.
WARNING(NRDB-733) pin * in cell_view *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WARNING: pin ‘*’ in the macro is not placed and virtual geometries are deriver. (SX-2399).

网友A:
createPhysicalPin <port_name> -layer <layer> -rect <bbox>
setAttribute -net <port_name> -skip_routing true

网友B:
don't touch 也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PhysicalPin  -layer  -rect
setAttribute -net  -skip_routing true

多谢大佬!命令已经试过,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n't touch 也设上

已解决,多谢~!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createPhysicalPin  -layer  -rect
setAttribute -net  -skip_routing true

那如果这个pin创建错了,应该怎么删除呢?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A:
createPhysicalPin  -layer  -rect
setAttribute -net  -skip_routing true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2025-01-25):
请问在pad上打了后,抽starrc还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pad上打了后,抽starrc还报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