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extract截取波形失败

楼主(2021-01-15):
使用fsdbextract截取A波形时成功,B波形时报错:
跟波形大小有关吗?B波形size是A波形size的4倍,verdi打开B波形看了存在截取时间段的。
截取命令:fsdbextract B.fsdb -bt 136312ns -et 136360ns -o B_136312_136360ns.fsdb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在线求助

楼主:
好像是跟大小有点关系,设置fsdb dump开启关闭时间为需要截取的那段,重新dump了个fsdb,然后再fsdbextract截取成功了……

网友(2021-04-25):
请问下你的BT 和ET时间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看波形,bt~et就是我想截取的时间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波形,bt~et就是我想截取的时间段

谢谢,这个时间段就是翻转最多的一段吧?时间长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时间段就是翻转最多的一段吧?时间长度有要求吗?

?你问的跟fsdbextract功能没关系吧……就截取这个功能而言,截取波形中任何时间段都行。你截了拿去仿功耗的话,是截翻转最多的,长度也没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时间段就是翻转最多的一段吧?时间长度有要求吗?

就fsdbextract功能而言,波形中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截取,如果你截了拿去仿功耗,那肯定截翻转最多的一段,时间长度没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fsdbextract功能而言,波形中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截取,如果你截了拿去仿功耗,那肯定截翻转最多的一段, ...

好的感谢,我看到你截的时间这么详细,跟我做法不一样,我一般就给比如124000到127000这样的.

网友(2022-02-18):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碰到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爆内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爆内存了啊...

有可能,反正就是太大了……

网友C(2023-05-24):
【FYI】我跑的情况:11G fsdb,内存占用峰值~260G,用时~12小时

网友:
太大了吧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C:
【FYI】我跑的情况:11G fsdb,内存占用峰值~260G,用时~12小时

实测下来差不多,这工具有点离谱

网友:
这个截取波形的工具不大好用,会狂吃内存,会把我们这的服务器吃爆,跟波形的大小相关(设计规模),跟截取的时间长短有关;建议直接使用ucli控制波形dump长度;

网友:
11G相当大了,一般服务器都跑不出来的;建议大小在fsdb1个G以内;我上次8个G的几百纳秒,切割,虚拟内存干到了1000多G直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