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的GUI界面启动失败,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21-01-15):
我已经设置了pt的DISPLAY环境变量,为什么打开GUI还是提示DISPLAY环境变量broken or refused?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VNC连接服务器?把声明display那句发上来看一下。另外你没有装library compil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VNC连接服务器?把声明display那句发上来看一下。另外你没有装library compiler啊 ...

我是VNC连接的,声明display不是setenv DISPLAY unix:0那句吗?
library compiler那个error是不是setenv SYNOPSYS_LC_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VNC连接服务器?把声明display那句发上来看一下。另外你没有装library compiler啊 ...

我是VNC连接服务器,声明display是指setenv DISPLAY unix:0这句吗?
library compiler那个error是没有setenv SYNOPSYS_LC_ROOT吗?

楼主:
GUI的问题已解决,想问一下library compiler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VNC连接服务器?把声明display那句发上来看一下。另外你没有装library compiler啊 ...

GUI的问题已解决,想问一下library compiler的问题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