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alibre LVS 的报错问题(missing instance,missing net)

楼主(2021-01-15):
求助各位大神,在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报了如下图的两种错误,lvs报告检测不到电感和串联电感的连接线。我是三个电感串联在一起,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Screenshot from 2021-01-14

网友:
猜测下,电感是不是有单独的rule或者开关,你需要查看下lvs rule文件里是不是有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