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采用TSMC库在ADS上仿真电感

楼主(2021-01-15):
《如何使用TSMC库进行电感仿真》
1.首先将cadence中的TSMC工艺库导出供ADS进行使用。这个过程可以观看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thread/27208 制作出tsmc_tech文件夹,display.drf,
tsmc18_tech.tf,tsmc18_lj_1p4m.ltd(衬底文件)可以将这些文件提供给ADS使用。
2.打开ADS新建名为Demo_wrk workspace,将上述文件放入到新建工作文件夹中,并在lib. defs文件中插入DEFINE tsmc18_tech tsmc18_tech  DEFINE tsmc18_tech tsmc18_tech
ASSIGN tsmc18_tech libMode shared(或readOnly)两行脚本。
3.打开ADS选择Demo_lib,点Options-Technology- Technology setup然后Add Referenced Library将刚才新放入文件夹中的tsmc18_tech库选择作为参考库。点击OK即把TSMC18得工艺库文件可以提供给ADS使用。
4.接下来可以参考ADS官方提供的《Inductor Design,Optimization and Modeling Using ADS 》得操作指南进行电感建立和仿真。其中需要注意两点:1.导入tsmc18_lj_1p4m.ltd衬底文件的时候务必确定每一层正确,与tsmc18工艺层tecchfile文件中定义的层序号都要一致,不过由于提前已将建立的wrk映射到tsmc18_tech上面,因此这一点可以放心。2.在ADS文档中提到我们需要修改Demo_wrk目录下得USE_INPUT.AEL中层名称和过孔名称和大小,如我才用的tsmc18工艺库,参考techfile文件修改如下:
其它位置保持不变。
5.此时可以在CoilSys-CreateInductor Pcell…建立需要的电感,也可以采用文档中生成的boot.ael进行建立。接着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方式建立电感进行电感仿真和优化。在EM仿真得时候需要在Model里面勾选Updatethe existing EM model when the simulation finishes.
6.参考ADS官方提供得指导文件《How to Calculate Inductor’s Inductance and Q-factor in ADS》进行计算电感得感值和品质因数。
7.当仿真完成后即可以进行将版图导入到cadence(导出gds文件并将其映射到tsmc18工艺库),同时根据指导文件中建立电感等效PI模型作为他的schematic同时创建symbol可以供电路仿真使用。

How to Calculate Inductor's Inductance and Q-factor in ADS.pdf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信息,有些PDK 没有LTD文件,有什么好的途径来通过PDK 产生它吗?另外我刚好在做T$MC18,可以分享一下LTD文件吗?多谢了!

楼主:
可以根据工艺信息自己学着建立,我建立的仿真电感感值在<2%误差,不一定合适你。

网友:
好的,2%也不错了。

网友:
感谢,太优秀了

网友A(2021-08-09):
请问您可以在ADS中使用tsmc65中的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可以在ADS中使用tsmc65中的MOS管吗

可以根据T65的工艺库自己制作ADS可以仿真的库

网友B(2022-04-27):
cadence工艺库导出到ads的那个链接打开之后好像找不到那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工艺库导出到ads的那个链接打开之后好像找不到那篇文章

可能失效了,

网友(2022-05-27):
ADS中不允许在介质中的金属厚度超过介质层,但是金属经常的厚度跨越了几种介质,不知道如何解决?

大牛求指导!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22-08-09):
这个过程可以观看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thread/27208 制作出tsmc_tech文件夹
这个看不了了

网友:
有没有人搞成功的,可以分享一个ADS 的PDK吗

网友(2022-10-06):
您好!请问第一条的链接里面是什么内容呀?不能直接打开。

网友:
您好,请问我仿真的感值低了50%,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2-11-22):
大家还能找到这个将candence中的TSMC工艺库导出到ADS的视频嘛,可以的话可不可以麻烦家人们发一份到2765291434@qq.com呀,谢谢

网友C(2023-03-27):
ltd文件怎么生成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工艺信息自己学着建立,我建立的仿真电感感值在

是怎么建立的呢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td文件怎么生成呀

在PDK里找到.itf文件,参考下面这个帖子试试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able&tid=853611
如果你是windows环境下的话,运行~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2_Update2\bin\eesofsubed.bat也可以

网友E:
如果是tsmc65N工艺库,第四步参考的techfile文件是哪个,怎么找到层名称和过孔名称和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DK里找到.itf文件,参考下面这个帖子试试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 ...

PDK的.tf文件一般在哪个路径下啊,在TSMC18和TSMC65的PDK下,找了半天没找到啊,麻烦楼主说下,或者分享一下这个文件,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DK里找到.itf文件,参考下面这个帖子试试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 ...

在PDK哪里找.itf文件呀,搜了半天没有,麻烦老兄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tsmc65N工艺库,第四步参考的techfile文件是哪个,怎么找到层名称和过孔名称和大小 ...

可以在calibre下面寄生参数提取和DRC文件中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建立的呢可以告诉一下吗

找到你自己工艺的信息,参考修改替换文中对应层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在calibre下面寄生参数提取和DRC文件中查看

能具体说下是哪个文件吗,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下是哪个文件吗,找不到

可以找到工艺层信息,你是哪个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找到工艺层信息,你是哪个工艺

tsmc65N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D:
在PDK里找到.itf文件,参考下面这个帖子试试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 ...

大佬,为什么我运行不起来呢,我是windows系统的,我的错误如图

网友(2023-11-06):
请问ADS中user_input.ael 怎么修改,我自己创建一个层叠结构substrate.sub能不能用coilsys建电感?

楼主:
可以的,因为需要衬底文件,你自己建立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4-01-05):
谢谢分享,尝试一下

网友(2024-04-05):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工艺信息自己学着建立,我建立的仿真电感感值在

您好,请问怎么计算误差?我仿真得到了电感的RLQ随频率变化的曲线,PDK里也有标准的RLQ数据,该如何计算误差呢?望回复,thanks

网友(2024-08-25):
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s ... logy-library-in-ads可以在这个地址查看原失效网址,但是我转换过来ADS无法识别库

网友(2024-10-29):
最后那个文件就是帖子正文,可以不下

网友(2025-02-26):
从cadence中导出的tech文件夹里面只有cdsinfo.tag和tech.db文件,把文件夹和display.drf文件放入wrk文件夹下,但是ads没办法识别,是因为我的ads在windows系统,还是tech文件夹里缺东西了呢

网友(2025-09-27):
Good Stuff,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