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的mw设计主库为什么提示跟reference参考库不一致??

楼主(2021-01-15):
新建的设计库以reference参考库和工艺技术文件为依托,咋就不一致了?

icc_shell>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tech/cb13_6m.tf -mw_reference_library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sc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io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ram16x128} -bus_naming_style {[%d]}  -open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lab1_data_setup/risc_chip.mw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tech/cb13_6m.tf.
Warning: Layer 'PRODUM'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minSpacing'. (line 312) (TFCHK-014)
Warning: Layer 'PRODUM'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minWidth'. (line 312) (TFCHK-014)
Warning: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TFCHK-084)
Technology file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tech/cb13_6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Warning: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sc (MWLIBP-300)
Warning: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
        6 (Main Library) <==> 4 (Reference Library). (MWLIBP-301)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sc)
        Lower Layer     METAL (55, 10)    |        METAL (65, 1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sc)
        Lower Layer     METAL (10, 55)    |        METAL (10, 65)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4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sc)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3 (65, 5)    |        METAL3 (50, 10)
        Upper Layer     METAL4 (5, 50)    |        METAL4 (90, 9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sc)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sc)
        Cut Layer       VIA4 (400, 400)   |        CONT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4 (200, 200) |        CP (200, 200)
        Upper Layer     METAL5 (200, 200) |        METAL (200, 200)         (MWLIBP-324)
Warning: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io (MWLIBP-300)
Warning: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
        6 (Main Library) <==> 4 (Reference Library). (MWLIBP-301)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io)
        Lower Layer     METAL (55, 10)    |        METAL (65, 1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io)
        Lower Layer     METAL (10, 55)    |        METAL (10, 65)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4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io)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3 (65, 5)    |        METAL3 (50, 10)
        Upper Layer     METAL4 (5, 50)    |        METAL4 (90, 9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io)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io)
        Cut Layer       VIA4 (400, 400)   |        CONT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4 (200, 200) |        CP (200, 200)
        Upper Layer     METAL5 (200, 200) |        METAL (200, 200)         (MWLIBP-324)
Warning: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mylab/IC_Compiler_2010.12-SP2/ref/mw_lib/ram16x128 (MWLIBP-300)
Warning: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
        6 (Main Library) <==> 4 (Reference Library). (MWLIBP-301)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ram16x128)
        Lower Layer     METAL (55, 10)    |        METAL (65, 1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ram16x128)
        Lower Layer     METAL (10, 55)    |        METAL (10, 65)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4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ram16x128)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3 (65, 5)    |        METAL3 (50, 10)
        Upper Layer     METAL4 (5, 50)    |        METAL4 (90, 9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1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ram16x128)
        Cut Layer       VIA3 (190, 190)   |        VIA3 (400, 40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2
        Main Library (risc_chip.mw)       |        Reference Library (ram16x128)
        Cut Layer       VIA4 (400, 400)   |        CONT (400, 400)
        Lower Layer     METAL4 (200, 200) |        CP (200, 200)
        Upper Layer     METAL5 (200, 200) |        METAL (200, 200)         (MWLIBP-324)
{risc_chip.mw}

网友A:
这是tf的定义跟你reference不一致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f的定义跟你reference不一致导致的吧

以哪个为准???修改tf文件是否会破坏制造工艺???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以tf为准,但是tf其实也是可以改的,不过我没改过。
还有我看你reference都是四层metal的,tf是六层,你是不是用错t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以tf为准,但是tf其实也是可以改的,不过我没改过。
还有我看你reference都是四层metal的,tf是 ...

从dc库直接复制过来的.tf文件直接跟工艺相关的吧.自己改怕影响工艺实现.

网友(2022-10-21):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