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_buffer_on_route 失败的原因是啥?

楼主(2021-01-15):
50资产
icc2_shell> add_buffer_on_route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etmif/etmdd_o[19]    -lib_cell    tcbn28hpcplusbwp35p140hvt_2/DEL100MD1BWP35P140HVT    -repeater_distance_length_ratio 0.55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Route Tracing' starts. (UIED-189)
Error: Failed to find route segments in max search distance for opened pin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etmif/u_dpu_etmif_d/etmdd_o_reg_19_/Q. (UIED-341)
Error: Add buffer on route fail to get or process route of net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etmif/etmdd_o[19] (UIED-309)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Buffer Inserting' starts. (UIED-189)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Net Splitting' starts. (UIED-189)
Split 0 nets of total 1 nets.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Netlist Recovery (unsuccessful nets only)' starts. (UIED-189)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Sync Equal port net' starts. (UIED-189)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Mark original net names' starts. (UIED-189)
Warning: Failed to add buffer on net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etmif/etmdd_o[19] (UIED-313)
Add buffer on route for 0 of 1 nets
Error: Failed to add buffers (UIED-180)
Error: 0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网友:
以前遇到过指定的net处于open状态,会导致执行该命令失败,不知楼主是否同样问题

网友:
距离指大点呢

网友:
man 一下 看看例子 是不是写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