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里的快捷键无响应

楼主(2021-01-15):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为啥calibredrv里的快捷键无响应,我的系统是ubuntu
ctrl+z,shift+z,无法放大缩小,所有的快捷键都没有响应。
只能鼠标点view里面的菜单来操作,calibre2018和calibre2014都是一样的,不响应快捷键。

为啥?

网友A(2021-04-22):
在环境变量里加上
unsetenv XMODIFIERS 试试

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建议装系统的时候直接默认选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环境变量里加上
unsetenv XMODIFIERS 试试

太感谢了,你的方法有效!这下好了,这么好的工具,要是快捷键不能用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A:
在环境变量里加上
unsetenv XMODIFIERS 试试

请问你是在哪里添加的,能具体文件名吗?
我是在bashrc设置启动的,谢谢!

网友B(2022-08-28):
请教下calibredrv有哪些快捷键啊?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A:
在环境变量里加上
unsetenv XMODIFIERS 试试

大神威武!帮了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calibredrv有哪些快捷键啊?

在菜单栏和工具栏,有热键的都会显示在右边的位置上,点一点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5-09-17):
请问calibredrv能自己设置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