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了个时钟切换代码。。。希望前辈指教

楼主(2021-01-15):
如题,今天网上看了时钟切换的博客,它分成的5parts,一看感觉头皮发麻,就先自己写了一个。
modelsim波形模拟完,波形没什么问题,也放大看过了。但是总感觉有隐患,希望前辈看看,指出错误:
//sel==1 for clka, sel==0 for clkb

module cs1(

    input clka,
    input clkb,
    input sel,
    input reset,
    output reg selout);
    reg sel2;

always@(*)begin
    if(reset) selout<=0;
    else begin
        sel2<=sel;
        if(sel==sel2)begin
            if(sel==1'b1) selout<=clka;
            else if(sel==1'b0) selout<=clkb;
            else selout<=sel?clka:clkb;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if(sel==1'b1) selout<=clka;
            else if(sel==1'b0) selout<=clkb;
           else selout<=sel?clka:clkb;
        end
重复了吧???
if(sel==1'b1) selout<=clka;
else
selout<=clkb;
e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litch free clock mux
https://vlsitutorials.com/glitch-free-clock-mux/

最后一个用到两个 DFF 做同步器 synchronizer 的电路,貌似经典,其实是由缺陷的。
同步器的输出 sync1_o 相对于时钟有个延时。 如果这个延时先对于时钟的 skew 稍微大一些,换言之 AND 的两个输入相对 skew 稍微大一些, AND 的第一个时钟输出仍有可能是个窄脉冲 glitch。 这个情况在高速时钟时尤为明显。
当然,有人会说,后端做得好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是的,同意。 但这是把烫山芋扔给了后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用到两个 DFF 做同步器 synchronizer 的电路,貌似经典,其实是由缺陷的。
同步器的输出 sync1_ ...

你好,想请教一下,那现在的无毛刺时钟切换主要用什么技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请教一下,那现在的无毛刺时钟切换主要用什么技术呢?

很朴素的思想:
先把当前选用的时钟“关掉”,用 clock gate or ICG (integrated clock gate) 实现。
再把希望选择的时钟“打开”, 同样用 ICG 实现。
ICG 有 timing。工具会自动查 ICG timing。 满足 timing 后,ICG 的输出是干净的。

我自己有个基于 ICG 的原创电路,整理完了会贴到日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用到两个 DFF 做同步器 synchronizer 的电路,貌似经典,其实是由缺陷的。
同步器的输出 sync1_ ...

你好,请问我这个设计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高速时钟就会出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我这个设计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高速时钟就会出错?谢谢

纯组合逻辑搭的时钟切换有个硬伤,那就是输出会有毛刺。  多跑几个仿真,把两个时钟,选择信号的相位变化一下,就可以观察到。
时钟上的毛刺是兵家大忌。
http://blog.eetop.cn/blog-1592-6946135.html

时钟切换这类关键电路,是应该例化搭起来实现的,避免综合工具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