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v2lvs 以及LVS的netlist问题

楼主(2021-01-15):
1 为什么我在terminal里

v2lvs -v file.v -s0 gnd -s1 vcc -s -a \<\>  stdcell.spi -o out.spi 这个命令是可以的

但是在innovus里 作同样的命令动作
就会报出
coundn't read file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如果删除-a \<\>,则在terminal里 和 innovus的terminali里 都是正常工作的。

2 一般innovus 跑出gds后,lvs 会有不clean的情况吗?

我把gds 导入virtuoso后,再用calibre 作LVS, 发现还是 很多net 不对。POWER 什么都对的,而且,stdcell的spi也正确加载了。<>问题,我也是在普通terminal里已经暂时解决了。

是不是因为我的pr 版图 经过POSTROUTE之后,工具加了一些buffer之类的,导致LVS的时候,由.v通过v2lvs转出来的spi或者cdl 和版图绝对连接关系不正确?
如果是,那innovus 能不能转出一个 和 经过POSTROUTE之后版图一致的 .v ??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v2lvs 不少是innovus 命令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lvs 不少是innovus 命令阿

但是,跟多命令可以在innovus里用的。

网友B:
1.innovus吐的gds需要将std的底层merge进去
2.innovus吐的网表要将有device类型的cell全部带出来,例如Decap经常被漏掉
3.保证innovus的gds和.v是相同一版
目前你的LVS入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只有net问题,且没有power net,可以考虑在innovus里先verily一下,没有问题,再统一吐一版data,如果是数模模块建议再看一下LVS deck区分大小写的case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nnovus吐的gds需要将std的底层merge进去
2.innovus吐的网表要将有device类型的cell全部带出来,例如Deca ...

好的。。。找出问题了。好像PR的 版图,还有点DRC ,有其中几个,正好是metal short了。。。晕

那PR的 DRC 是 导入VIRTUOSO 让LAYOUT 修复,还是innovus里面手动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找出问题了。好像PR的 版图,还有点DRC ,有其中几个,正好是metal short了。。。晕

那PR的 D ...

innovus吧,以后eco方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找出问题了。好像PR的 版图,还有点DRC ,有其中几个,正好是metal short了。。。晕

那PR的 D ...

当然是要用innovus,innovus的verily没问题了再吐gds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要用innovus,innovus的verily没问题了再吐gds比较好

innovus 手动fix DRC 好痛苦啊。。效率好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innovus 手动fix DRC 好痛苦啊。。效率好低。。。。

ecoRoute -fix_drc,当然不能一个个手修,除非工具修不下去,或者就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