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dsinit可不可以再load一个.cdsinit?

楼主(2021-01-15):
两个.cdsinit的功能都想使用,请问各位 ,cadence 支持.cdsinit包一个.cdsinit这种情况吗?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是正常的load文件,文件可以是任何的SKILL文件,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造成加载文件的循环,比如A加载B,B里面又有语句加载A,那就一下子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