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先进制程的底层金属连接规则?

楼主(2021-01-15):
30资产
先进制程在poly,diff和metal1之间还有别的金属连接关系吧?具体的连接关系不懂呢,哪位大神能给讲讲吗? 或者能不能分享一份连接规则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20以后的事情,28/22还是和传统类似的连接关系。20改为ALL LAST,开始变化,但是考虑20是很短命的一代,你可以认为是从16开始变化的。

下面这张图简单解释了28/16的差异,这个连接关系到10/7/5又有新的变化,比如7/5和16又不太一样。但重要的本质一样,就是原来的CONT不再是简单的小正方形,是类似长条的可以做局部连接的金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20以后的事情,28/22还是和传统类似的连接关系。20改为ALL LAST,开始变化,但是考虑20是很短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