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简单的几句代码能够填满FPGA资源吗?

楼主(2021-01-15):
可以通过参数配置,需要使用BRAM,DSP,
不被仿真工具优化

以前好像看到过,不记得了,再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填满资源的话那还能布局布线了吗

网友:
把dsp,ram总量/n先手动布个个pblock,然后再复制n份?lut, ff及布线资源估计用不完的,除非让原厂提供个这样的bit文件

网友:
可以,就是修改一下参数,但是也是需要尝试,因为改太大了,编译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