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layout时如何修改technology library?

楼主(2021-01-15):
之前在别的library下面画版图都没问题,今天在一个新的library下面新建layout,提示有technolgy library的问题,如下图,没有找到可以修改technology library的地方,打开layout里面没有正常的图层,请大佬指教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新手还不太会操作,软件版本是virtuoso 6.1.7。

网友A:
应该是创建Library的时候没有使用tf,也没有attach工艺库,可以尝试在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里面attach下技术库(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创建Library的时候没有使用tf,也没有attach工艺库,可以尝试在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