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馈中的加载效应怎么理解

楼主(2021-01-16):
树上说R1和R2组成的反馈支路可以从运算放大器抽取很大的信号电流,结果会减小开环增益我不理解的 是 :电路明明是一个闭环,是闭环必然会降低增益,文中的减小开环增益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任何级联电路都有输入输出负载关系。负反馈研究负载效应,就是走偏了。

网友:
电阻分走了M4的电流,M2可能会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输出电阻降低

网友(2022-05-23):
旁观学习一下

网友(2022-09-29):
应该是R1和R2并联在输出端,降低了输出电阻,导致开环增益降低

网友:
电压-电压反馈的反馈网络输入阻抗理想情况下无穷大,考虑加载效应后,反馈网络输入阻抗不再无穷大。R1和R2这个反馈网络相当于并联在输出端,其输入阻抗非理想特性降低了开环输出阻抗,开环增益因而降低了。

网友(2022-11-14):
楼上说的我认同。但是我认为改变静态工作点也不是主要问题,毕竟即是改变了也是可以分析的。

网友A(2023-07-27):
我看到这里也不太懂,书上说“由于反馈网络的输出阻抗不可能足够小,我们推测,即使对开环前馈放大器而言,M1已明显地由于负反馈而退化”,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推出来的?这个由于是个什么意思,又为什么退化了?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这里也不太懂,书上说“由于反馈网络的输出阻抗不可能足够小,我们推测,即使对开环前馈放大器而言, ...

请问贴友这句话搞懂了吗?我不懂什么叫退化

网友B(2024-09-04):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这里也不太懂,书上说“由于反馈网络的输出阻抗不可能足够小,我们推测,即使对开环前馈放大器而言, ...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贴的这张图是8.45(d),这是一个电压-电压反馈,因为反馈到输入端的是电压,因此需要反馈网络的输出电阻趋于0(即近似于一个电压源),但是反馈网络(就是电阻R1)的电阻并不可能为0,因此开环的时候相当于在M1的源极串联了一个电阻(不考虑R2),这个电阻就会使得共源极的增益降低(也就是书中说的M1由于负反馈而退化)

对于我的解释也存在疑问:图中原本就存在一个电阻R2,如果由于负反馈而引入的电阻R1与R2并联,会使得源极的总电阻减小,对增益的影响应该会降低才对,与书中所说的“M1由于负反馈而退化”的结论正好相反,所以究竟应该考虑哪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贴的这张图是8.45(d),这是一个电压-电压反馈,因为反馈到输入端的是电 ...

我的理解是,R1,R2都是负反馈路径上的元器件,M1是带源极负反馈的放大,所以要看反馈网络的等效输出阻抗,用一个框框把R1,R2框起来,到源极的等效输出电阻是R2,R2同时作为源极电阻,RS越大,增益越小,所以说M1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R1,R2都是负反馈路径上的元器件,M1是带源极负反馈的放大,所以要看反馈网络的等效输出阻抗 ...

意思是这里的R2就已经把R1包括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