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8提取寄生参数总是出错,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1-01-16):
跑DRC,LVS都是通过,再到寄生参数提取的最后一步时报错,到输出日志看,说是pex.netlist不见,在pexj点击ok之前,netlist是存在的,点击完之后,DRC,LVS,RCX所有的文件都不存在了。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设置

pex最后

pex最后

pex报告

pex报告

DRC结果

DRC结果

LVS结果

LVS结果

DRC,LVS,RCX文件全部没有了

DRC,LVS,RCX文件全部没有了

log

log

网友A:
错误信息上说这个版本的软件不是正式发布版,所以你可以换一个版本的Calibre 试一下同样的事情,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上说这个版本的软件不是正式发布版,所以你可以换一个版本的Calibre 试一下同样的事情,看看行不行 ...

rcx  drc,lvs文件夹的大小写会影响寄生参数提取么?,发现全部改成小写就提取成功,如果不是那就会出现帖子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x  drc,lvs文件夹的大小写会影响寄生参数提取么?,发现全部改成小写就提取成功,如果不是那就会出现帖 ...

那我猜就是你的calibre PEX rule 文件里面关于Case Sensitive的选项没有设置对的缘故,怪不得找不到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猜就是你的calibre PEX rule 文件里面关于Case Sensitive的选项没有设置对的缘故,怪不得找不到文件 ...

好的,我这去看看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