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建模功能只能保持一个周期是为什么?

楼主(2021-01-16):
如题,我用VerilogA建立一个模型,一个二端口器件,不同电压的时候又相对应的电流关系。
但是为什么这个功能只能持续一个周期,要是把瞬态仿真的时间调长,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把仿真时间恰好设置为一个周期,就能很好的展现功能
我用的是spectre仿真,这是为什么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是模型本身限制了行为起作用的时间仅仅在一个周期内吧?没看到Verilog-A代码我瞎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