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是如何加密

楼主(2021-01-16):
公司的CAD部门是如何加密脚本的?除了可以修改的地方,其他都是乱码, 工具也能source脚本运行。个人比较好奇,搜索一圈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大佬帮忙解释以下这是如何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乱码的估计是压缩包, dump下来是可以解压缩的.

网友B:
linux有加密指令

网友C:
网上百度从其他人的BLOG搬来的,可以去试试

一、 利用 vim/vi 加密:
优点:加密后,如果不知道密码,就看不到明文,包括root用户也看不了;
缺点:很明显让别人知道加密了,容易让别人把加密的文件破坏掉,包括内容破坏和删除;

vi编辑器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吧,vi里有一个命令是给文件加密的,举个例子吧:
1) 首先在root主目录/root/下建立一个实验文件text.txt:
[root@www ~]# vim/vi text.txt
2) 进到编辑模式,输入完内容后按ESC,然后输入:X(注意是大写的X),回车;
3) 这时系统提示让你输入密码,2次,如下所示:
输入密码: *******
请再输入一次: *******
4) 保存后退出,现在这个文件已经加密了;
5) 用cat或more查看文件内容,显示为乱码;用 vim/vi 重新编辑这个文件,会提示输入密码,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正确,同样会显示为乱码!
注意:文件加密后,千万别忘了密码!
二、 解密用vi加密的文件(前提是你知道加密的密码):

1) 用 vim/vi 打开文件如text.txt,要输入正确的密码,然后在编辑时,将密码设置为空,方法是输入下面的命令:
:set key=
然后直接回车,保存文件后,文件已经解密了。
2) 或者这样也行:
在正确打开文件后用 “:X” 指令,然后给一个空密码也可以。保存用“wq!”保存。
两种方法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的估计是压缩包, dump下来是可以解压缩的.

不像是压缩包,因为整个文件大部分都加密的,只有几行是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有加密指令

我已经找到您说的命令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百度从其他人的BLOG搬来的,可以去试试

一、 利用 vim/vi 加密: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不是这种,这种不可以直接source使用。

网友:
是用的gzexe吗?还是sh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