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感觉这个电荷泵电路是错误的,个人觉得开关放反了,求大神一块探讨

楼主(2021-01-16):
PLL里面的电荷泵电路,当UP信号为0,DN信号为1时,开关M10和M15导通,这时电荷泵给负载电容充电,同理,当UP信号为1,DN信号为0时,开关M16和M9导通,电荷泵给电容放电。这样分析的话开关不是反了吗?

楼主:
至于这篇文章中说到加了两个电阻就会削弱开关打开瞬间的电流毛刺,很是怀疑,亲测了一下,没得效果,求大佬解释。

[2010] IEEE 会议 电流舵电荷泵.pdf

网友:
可以看看拉扎维15.3
总之,右边vo那一路的电荷泵是为了辅助左边的电荷泵工作,右边的开关,无论是up还是down,都对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A:
你看清楚了呀,人家电荷泵的输出在左边,是Vctr,这个才是接LP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了呀,人家电荷泵的输出在左边,是Vctr,这个才是接LPF的。

这样理解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推荐一篇介绍电荷注入和电共享的很透彻的文章

[2008]A Buffered Charge Pump with Zero Charge Sharing,charge injectio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看运放就明白了,运放是把Vo的电位钳位到和Vctrl相等,所以vctrl才是电荷泵的输出

网友(2021-03-30):
这个加电阻的文章,我也看到过,可以交流一下么

网友:
按照作者的电路来看,根本不会出现楼主的提及当up=0,dn=1或dn=0,up=1的状态,一般的up和dn应该同时为1或者0,用以驱动cp开关的应该是upb和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