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51如何添加pdk

楼主(2021-01-16):
初学cadence IC,win10 系统,vm14,ic51,手里有pdk,不知道如何讲它添加进去!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
先解压,然后再点解压出的cds.lib文件中用DEFINE语句添加器件库的路径。再到ic51里的tool-maneger-edit-path-add lib path添加之前的器件库的路径点击o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