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018BCD工艺 esdlpnp65p0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1-01-17):
做LVS时,esdlpnp65p0不检查个数,也就是说只要管子并联,不管个数多少都不会报出错误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升级你的calibre版本

网友B:
那它都检查些啥?这个BJT的面积、周长啥的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你的calibre版本

已经是20版最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它都检查些啥?这个BJT的面积、周长啥的查不?

这个管子尺寸是写死的,不能修改,只有并联的时候不检查个数

网友:
这个是跟你的LVS rule相关,可以查看那个管子的TRACE PROPERTY 后面的 个数检查是不是屏蔽掉了,或者没有定义个数。如果没有定义,还需要自己添加。

网友:
就是说如果电路上调了一个,layout上调了两个并联,这两个layout中的每一个都跟电路上调用的器件尺寸一模一样。这样LVS结果是笑脸。如果是这样的就比较麻烦。你要看LVS文件的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