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小白

楼主(2021-01-17):
各位大神  tap  曲栅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tap 衬底,,,曲栅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p 衬底,,,曲栅是啥??

”在DCDC中   不一定要多加gardring 但是要多加tap曲栅 可以省面积“  这句话中的 tap 曲栅   没看懂是啥意思

网友B:
单个词儿倒是认识,tap就是MOS管两边加的那个衬底接触,曲栅也叫弯栅,就是直角四十五度角直角第十五度角那种gate画法,一般低压功率器件里面常画成这样,相比普通MOS管的画法耐ESD能力更好,相比ESD器件有更小的面积(Rdson也就更好),缺点就是S/D端cont数量偏少一些。
这个没个上下文的不能确定是啥意思,我猜测一下,可能就是希望画成曲栅,同时做(有源区)butting的tap。

网友:
楼上666,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词儿倒是认识,tap就是MOS管两边加的那个衬底接触,曲栅也叫弯栅,就是直角四十五度角直角第十五度角那 ...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