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开关在截止状态有非低电平的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21-01-17):
请教模拟设计的同学们,我按照书上CMOS开关最小导通电阻时的条件设置的n、pmos的宽长比(台积电.18的工艺,n、pmos栅长取最小u值,栅宽n:2u p:8.6u),仿真后在开关截止状态却有电平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要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了,附上电路图和仿真结果。

网友:
感觉像是时钟的couple

网友:
电荷注入了解一下

网友A:
同意二楼。cmos关断时,vout波形基本等于vin加上固定的i*r,可以用leakage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楼。cmos关断时,vout波形基本等于vin加上固定的i*r,可以用leakage解释。 ...

你好,请问为什么关断时还有vin输出呢?是因为关断电阻不够大吗?

网友:
感觉是负载的问题。开关的output是浮空的,相当于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这个电阻和开关串联,分到了全部的电压。可以用电阻作为负载试试。另外clk信号耦合到输出,说明Cgs和Cgd比较大。

网友:
vout输出是float的,也就是只有容性负载,没有阻性负载,关断时也就没有DC通路,这个波形的时间尺度上,也就看不到leakage电流影响了
关断时会跳变到一个固定值保持不变,一个是电荷注入,二个是因为寄生导致时钟馈通,这两个人综合影响后导致这个现象
想要关断时vout保持关断前不变,就要解决上面两个问题,想要关断后vout为0,需要vout处再增加nmos拉到地

网友B(2023-04-17):
我做的自举开关也有这个问题,此外还发现保持电压的跳变和输入信号大小正相关,有时向上跳变有时向下。通过简单估算,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和这个电压的跳变不是一个量级的,推测可能是漏电流或者楼上说的没有组幸福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自举开关也有这个问题,此外还发现保持电压的跳变和输入信号大小正相关,有时向上跳变有时向下。通过 ...

打错了,是“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