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000000

楼主(2021-01-17):
000000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大小写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大小写锁定?

没有

楼主:
只有连线不能用,其他都能用

网友B:
貌似没有挂技术文件或显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挂技术文件或显示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C: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无法用w连线,
-------------------------------------------------------------------------------------------------
w连线是什么?w是你的快捷键吗?对应的菜单上是什么?我理解是virtuoso菜单上的create-wiring-wire吗?
你能直接用菜单打开这个命令吗?是一样的提示吗?自建的一个空白的layout view也不能用这个命令吗?

生成的layout都不能选中动都动不了
--------------------------------------------------------------------------------------------------
这句是啥意思?生成的layout是XL生成的吗?有没有不小心碰到selection protection之类的按钮?可以用instance命令自己调入PDK里的器件吗?自己调入的器件能动吗?

如果你的display或者tf文件没问题的话,要检查你启动时是不是调用了啥脚本?特别是你那个“w”是不是对应自己写的脚本了。有的话去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无法用w连线,
--------------------------------------------------------------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display和t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