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后每次打开view都开启sch

楼主(2021-01-18):
view使用layout xl之后,每一次打开layout view都会自动开启相应的schematic
如何关闭layout xl关系 或者取消每一次sch的自动打开
(open with -> layout -always ues this application for this type of file 每一次都需要去选择 不济于事)
版本 IC 618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无解了吗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lxSetSchematicDriven(nil)  ;  不过关闭后会出现连线时,metal上不会自动定义net名字,需要手动刷新,如果需要恢复,可以将括号内的 nil 换成 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unch----Layout L

不管用的 下一次打开还是关联着sch一起打开

网友:
也不碍事啊,不用强迫症吧!

网友C:
layout-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l-有个connectivity reference,勾选成no schematic,然后在CIW中options-save defaults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yout-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l-有个connectivity reference,勾选成no schematic,然后在CIW中optio ...

顶,此方法有效,不过我的618里这个选项是options-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设置版图关联的原理图,取消关联关系后直接保存就行了。需要时可以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