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仿真D触发器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8):
如图,做时序仿真的时候D触发器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不明显setup时间不够吗,d_flip_out的clk的上升沿,s一直在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明显setup时间不够吗,d_flip_out的clk的上升沿,s一直在变

大佬,但是我的s的跳变很快,大概只有几十ps,但我想用D触发器锁存它的输出,如果是建立时间不够,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但是我的s的跳变很快,大概只有几十ps,但我想用D触发器锁存它的输出,如果是建立时间不够,那应该 ...

你的clk频率比s的跳变要慢,这样是没办法用D触发器锁存的,要么提高clk频率,要么想一想其他异步逻辑处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