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多级放大器级联的比较器

楼主(2021-01-18):
想问下多级放大器级联的比较器中,其中的放大器是这样的结构,不懂输入进来连接的电容和电阻的作用????。。而且输出端OUT前面又接了输出电容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Ctrl2P连接的mosfet向源极和注入注入,并发生时钟切换。Ctrl2N连接的MOSFET(用作电容器)取消了这种振荡器和时钟替换。

R和电容器连接的MOS用于修整两个输出振荡器的电容器不平衡(该修整的分辨率,该修整RC电路也可以修整Ctrl2P MOS的寄生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2P连接的mosfet向源极和注入注入,并发生时钟切换。Ctrl2N连接的MOSFET(用作电容器)取消了这种振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