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合成

楼主(2021-01-18):
利用T行接设计了一个普通的四路功率合成网络,单端设计仿真时输出端口S11在频带内为-15dB以下,其他输入端口的端口阻抗为50欧;但是将单端做成背靠背结构时,两端口的回波损耗S11和S22变成了-10dB左右,即回波损耗变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调节中间的50欧传输线也不能将背靠背结构的回波损耗调节好

网友(2021-02-23):
因为port2-5不是50欧姆

网友:
背靠背的时候2-5截面驻波和接50欧姆的时候不一样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讨论回复,我经过验证,是因为虽然单端功分器每一路可以匹配到-15dB以下,但是这个时候,看进去的端口阻抗还是有虚部的,不是完美的实部——这就带来了问题,一旦单端端口看进去的阻抗有虚部,背靠背结构中间背靠背处的匹配就会出现问题,导致匹配变差
不知道我的验证对不对呢?欢迎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