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升两级放大器的线性度呢?

楼主(2021-01-18):
请教各位前辈,最近采用pss+pac测试放大器的性能时,发现OIP3只有22dBm左右,所以想请教前辈如何提高其OIP3值呢,尝试加大第一级电流,以及减小第一级输入管子的宽长比,都没什么效果又尝试加入源反馈的电阻,就是在两个输入管子的源端跨界了一个电阻,想把其有效跨导变小,也没什么效果所以应该怎么分析电路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了OIP3以及该如何提升OIP3的值呢

两级放大器

两级放大器

楼主:
顶一下,真的只能换结构了吗...

网友:
对于多级放大器,影响线性度的主要是输出级

网友A:
可以看看《设计精粹》1875,多级放大器,在低频处,输出级的失真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设计精粹》1875,多级放大器,在低频处,输出级的失真是主要的

哈哈,谢谢前辈的指导,我回去看看书,sansen的那本书还没看到后面

网友(2022-06-09):
大佬,请问一下,你知道如何提高闭环系统的线性度啊,1db增益压缩点和三阶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