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关于assignIoPins的问题

楼主(2021-01-18):
问:如何让IO pin在assignIoPins后,位置不发生较大的改变?
  这是一个block,前端给了我一些IO的位置。在我通过改写IO file再load放IO pin后,checkPinAssignment发现有违例:

  最多的是Pin不在走线track上。
  我只是想让这些Pin就近找一条track对齐就好,不改变太多IO的位置;但我用assignIoPins后,发现这些Pin的位置发生很大变化,这怎么办呢?  另外关于放IO pin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读入 IO 文件后不用再跑 assignIoPins。 和 routing tracking 对不上没关系,继续往下走。 如果 route 的时候能连上,就不是问题。
Spacing 没贴图,不好判断。 建议在 core 周围多留一些空间,让 Nanoroute 在连接 IO pins 的时候有更多自由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入 IO 文件后不用再跑 assignIoPins。 和 routing tracking 对不上没关系,继续往下走。 如果 route 的时 ...

谢谢大佬,
主要是我手头的IO 位置并不全,还有些是IO是没指明位置的,所以要工具自动摆一些IO;check了一下,有20多spacing问题。如图:
它们的spacing不到一个track,我是需要自己一个个手动挪开吗,还是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A:
试一下在 IO 文件里把已知的 pin place_status=placed 改成 place_status=fixed。 这样也许 assignIoPins 就不会动已知的 pin。

Spacing 不用手动改。 在 IO 文件里找到有 spacing 问题的 pin,加大 skip。 这个 skip 是相邻 pin 的间距。

仅供参考。 不是大佬,只是年纪大在工地搬砖的时间比较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在 IO 文件里把已知的 pin place_status=placed 改成 place_status=fixed。 这样也许 assignIoPins  ...

  在此先感谢大哥的建议,
  您说的对,fixed住后确实不会动它们;另外我目前用的IO文件的格式是对每一个pin单独设置location offset,所以不会识别它相邻的pin,没法直接设置skip(稍后我会把图贴出来)。
  我目前暂时没管IO的问题往下走了,到了route时发现能够连上pin(也是惊了,稍后放图);对于spacing,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只有手动在file里改坐标的土办法...

网友(2021-07-13):
运行两次editPin命令就会走在track上了。

网友(2023-02-15):
leglizePin 也可以试试

网友(2025-02-11):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