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时遇到的时序报告中出现***SEQGEN*问题

楼主(2021-01-18):
求助各位大佬我做的一个可支持奇偶分频的占空比50%的分频器,使用的是时钟双边沿触发

DC综合时没有做特殊的约束,然后时序报告中出现了**SEQGEN**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请各位指导

楼主:
求大佬看一看

网友:
可能是 RTL 的问题。

网友:
log里面有warning,

网友A:
综合库里没有符合要求的寄存器,综合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库里没有符合要求的寄存器,综合不出来

感谢您的回答,那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综合的约束解决吗还是说更换工艺库

网友B(2021-11-23):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那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综合的约束解决吗还是说更换工艺库

set compile_automatic_clock_phase_interface relaxed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B:
set compile_automatic_clock_phase_interface relaxed

请问设置为none可以吗?

网友(2023-05-12):
这个问题是咋解决的啊?请教大佬们啊

网友:
看看log有没有Error,1,lib库没挂全,或者没读到,2,rtl设了dont touch,导致工具没法替换成目标工艺库的cell  这个必须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