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优化的困惑

楼主(2021-01-18):
模块A输出送给模块B,且系统需要工作在192M时钟。
布线后ISE给出的最高时钟频率为182M,时序报告显示错误路径(最糟糕路径slack=-1.337ns)出现在模块B内部,且包含DSP。因为B模块内部非常复杂,因此我把A模块输出整体延迟一拍送给B模块,此时时序报告显示最高可以跑到196M(最糟糕错误路径slack=-0.085ns,关键路径出现在A模块内部)
问题:A输出延迟一拍功能仿真显示A输出正常,但是上板测试显示不正常,请问下是因为A模块内部有不满足slack的路径吗?我以为只需要时钟能正常工作到192M时钟,A模块就应该可以正常上板正常工作。

网友A:
我通常在fpga时,小于0.1ns的slack会放过。
猜测是功能的问题。
Debug:
必须跑192MHZ吗?继续保留多一级DFF,降低freq,看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在fpga时,小于0.1ns的slack会放过。
猜测是功能的问题。
Debug:

谢谢您的回答了  要求在192M下能正常工作我降到了152M,没有任何时序错误,但是模块A还是没有实现预期的输出(PS:模块A内部没有动过,只是把输出延迟了一拍送给后级模块)

网友A:
那你再把这一级DFF去掉呢?
加DFF pipeline一级,可能会影响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把这一级DFF去掉呢?
加DFF pipeline一级,可能会影响别人的。

感谢回复,看了下是因为删掉一个顶层的IP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