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task如何看波形呢?

楼主(2021-01-18):
请教个问题,在systemverilog中如何查看类的task任务的波形呢?以前一直用的都是verilog,项目需要涉及到systemverilog,我这随便写了个很简陋的sv程序,只有dut信号才有波形,而class里信号无法添加波形,所以这块比较疑惑,难道都是靠$display函数来打印自己想查看的数据吗?这样在码代码的时候,似乎调试很不方便啊!

网友A:
万能print~,加入各种调试选项,不优化~

网友B:
task也有办法不通过打印查看,不过那样debug实际效率提升不大。可以通过verdi单步调试查看,也可以看到堆栈结构。dut的信号是静态的,class中task里的变量都在堆栈里,没办法加入波形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print~,加入各种调试选项,不优化~

好的,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sk也有办法不通过打印查看,不过那样debug实际效率提升不大。可以通过verdi单步调试查看,也可以看到堆栈 ...

好的,感谢,学习了

楼主:
查了下,sv中调试方法大概有使用display函数,其次是单步调试,还有就是把想看的信号接到Interface上就可以看波形,veridi中好像uvm有个transaction debug 模式,我以前用过transaction debug 模式,拿来看transaction比较方便,就是看task内部还是差点火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sv中调试方法大概有使用display函数,其次是单步调试,还有就是把想看的信号接到Interface上就可以 ...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C(2021-02-18):
把变量放到tb_top 可以在verdi 上拉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量放到tb_top 可以在verdi 上拉出来看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D:
你这个task,里的信号都是interface中的信号,应该可以直接拉到波形

楼主(2021-03-22):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task,里的信号都是interface中的信号,应该可以直接拉到波形

恩,好的,感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