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的检查

楼主(2021-01-19):
请问这个该怎么检查drc rule,假如要检查在这个窗口快速找一条其中一条rule,应该怎么做?有谁用过这个功能,我也是刚刚发现的

网友:
你是说按照右边的8.19.a找到对应的rule具体是啥吗?这个需要你去查design rule,一般的工艺,design rule的和command file的是能对上的。
如果你想查某一类的drc,例如esd的,某种类型MOS管的,可以点开后面的sort或者advanced看看有没有分类检查的。
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需要你按照design rule文档的标号自己去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