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8.0及制作启动盘工具链接

楼主(2021-01-19):
RHEL8.0及制作启动盘工具链接

网友:
可以用么?

网友A:
rhel8.3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el8.3比较好用

有连接不,我已经装了vnc,配置服务器了

网友B:
cadence 和synopsys 支持这个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 和synopsys 支持这个系统么?

可以,根据提示安装依赖库,icc2的依赖库没解决,其它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提示安装依赖库,icc2的依赖库没解决,其它还可以

icc2应该是老版本,S家从2019.12开始支持RHEL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