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使用带隙基准,没有薄膜电阻,没有trim条件,如何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源

楼主(2021-01-19):
如题,不使用带隙基准,没有薄膜电阻,没有trim条件。
可以用电阻分压电源的方式产生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
这种条件下怎么用比较简单的结构产生一个稳定的小电流源呢?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V to I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to I转换电路。

能说得具体点么?

网友B:
外置电阻,v2i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得具体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电阻,v2i转换

也不能外置电阻

网友C:
给的条件太宽泛了,有多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的条件太宽泛了,有多稳定呢?

worst case 条件-40到85度,输出电流正负10%的变动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st case 条件-40到85度,输出电流正负10%的变动范围

那就楼上给的V2I了,选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或者正负温组一个0温度系数出来

网友(2021-06-11):
怎么产生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