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shift pin

楼主(2021-01-19):
请教一个问题,levelshift 有的pin是M2, 这个M2 跟PG 的via 有时候会short,但是icc 查不出来。
set_pnet_options -partial {M2} -set_object all_type 也没有效果,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Innovus 里有个命令 specify_pg_keepout,设置 cell 或 pin 周围没有 power ground。 ICC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里有个命令 specify_pg_keepout,设置 cell 或 pin 周围没有 power ground。 ICC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 ...

谢谢回复,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