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能看金属表面的磁场强度图吗,求方法

楼主(2021-01-19):
使用的软件是ADS
如图所示,想看一下设计的电感的磁场强度分布图,但是没有找到方法

楼主:
求大佬救救

楼主:
图是举例的图,我想得到图2的结果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A:
你这个图已经算是磁场或电场的强度分布了,你可以选,显示磁场或电场。之所以你这个图不清楚,主要是强度问题,导致看起来像是一篇,而不是有一定分布,你可以改变下场强的显示大小,就可以让图更清楚了,这个是标量图,你还可以看一下矢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已经算是磁场或电场的强度分布了,你可以选,显示磁场或电场。之所以你这个图不清楚,主要是强度问 ...

这个不是我的图,是我想要得到这个图。。ADS里找不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