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单层板和多层板的区分方法

楼主(2021-01-19):
  PCB单层板和多层板的区分方法

  线路板的分类
  按照层数来区分,单面、双面、和多层线路板三种类别,根据里面的线路层来区分。
  第一是单面线路板,在一般的线路板上,元器件在板子的一面,而线路在另一面上,因为只有一面有线路,所以我们就叫这种线路板为单面板。单面板的制作一般情况下是非常简单的,成本低,但是只能使用于简单的电子产品,较复杂的电器都是不能使用单面板的。
  然后就是双面板,之所以称为双面板,当然是因为它是有两面的线路,在一个产品仅仅一面线路不能满足正常使用时,就需要这种双面以上或多面线路板来满足它了。双面线路是通过有铜的孔来连接两面的线路,让不同线路分成不同网络连接来满足产品的需要。
  最后就是多层线路板,多层线路板是指板子中有三层以上的线路,导电图形层每两面之间用绝缘的材料隔开,再通过压合而成。多层板即广泛用来复杂的电子产品,为产品提供高容量、高速、多功能等优点。

  按照线路板材料的性质来区分
  可以分成软板、硬板。还有软硬结合板。软板是材质有韧性,就跟塑料壳一样。硬板则是,材质较硬,很难掰断或折叠。软硬结合板,是较软较硬的那种材质,是软板与硬板的结合。
  还可以通过将板子对着强光照,多层板是不会有光线透过来的,而单双面板光线会从板子中透过来。然后单面板,因为只有一面线路。所有过孔都是无铜的,反之双面板和多层板,过孔都是可以做有铜的。
  最本质的区分就是线路的层数。

  线路板孔属性的区分
  单面板只有一面线路,里面的孔都是非金属化孔,板子制作过程中是不需要电镀的。
  而双面和多层板,里面的孔分为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板子制作中是需要电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