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s 语句什么意思?rule检查文件是什么语言写的,有推荐的书籍可以学习吗?

楼主(2021-01-19):
请教各位大佬,DRC 检查文件中两个语句各是什么意思?什么语言写的?有推荐的书籍吗?非常感谢!

1、SIZE BPM4 BY MIM_M4_W_1/2 UNDEROVER

2、ENCLOSE RECTANGLE BPM4 GRID MIM_M4_W_1+GRID ORTHOGONAL ONLY

网友A:
我最近刚看  第一个应该是BPM4被 MIM_M4_W_1/2  包围?  不好意思  可能说的不对

网友:
可以自己看下calibre的安装位置  找文档看   svr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刚看  第一个应该是BPM4被 MIM_M4_W_1/2  包围?  不好意思  可能说的不对
...

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有这样的书籍或资料吗?最好像design rule那种有图有说明的方便理解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有这样的书籍或资料吗?最好像design rule那种有图有说明的方便理解的。谢谢您的回 ...

书籍没得  资料  就是calibre自带的svrf.pdf文档   有图文的  不过是全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书籍没得  资料  就是calibre自带的svrf.pdf文档   有图文的  不过是全英文的

有没有中文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中文的文档

哈哈  没有  中文的怕是只能讲个一点点 就几页  还是自己总结的  和官方的不能比  毕竟三千多页的文档  要是有能力弄成中文的   怕是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