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极点系统传输函数

楼主(2021-01-19):
对于单极点系统传输函数为  Av(s)=Av/(1+s/w0)
求问大佬,这个传输函数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A:
单极点的意思就是分子下面是 1+s/w0 ,分子不是这个就不是单极点了,你想问的是这个吗
一般都是推出传输函数,然后看分子分母的公式来判断极点 零点的数目
如果是单极点的话 就肯定是你发的那个公式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w0是变量吗,w0=1/R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极点的意思就是分子下面是 1+s/w0 ,分子不是这个就不是单极点了,你想问的是这个吗
一般都是推出传输函 ...

谢谢你的回复。
w0是变量吗,w0=1/RC  ?
其中RC值只与输入端有关?

网友:
wo 就是1/RC 你这个图中应该不是单极点系统吧 所以不止一个w0 还有w1、w2

网友:
楼主该从信号与系统看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w0是变量吗,w0=1/RC  ?

w0是频率,系统的传输函数和频率相关。如果是单极点,那么就只存在一个w0使得传输函数分母等于0。分子始终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w0是频率,系统的传输函数和频率相关。如果是单极点,那么就只存在一个w0使得传输函数分母等于0。分子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