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尺寸设计

楼主(2021-01-19):
小弟最近想做ESD的实际设计,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管子,比如Vgs Vds
还有就是,管子的尺寸怎么设计,有什么依据么

网友:
通过TLP选择

网友:
什么是TLP?

网友:
同问TLP是什么

网友:
就是可以通过TLP测试这个看到ESD Device性能,器件可以承受的最高电压以及电流

网友A(2023-11-09):
需要看器件的TLP曲线和SOA啥的吧,本人也在学习中,TLP曲线测试可以看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3890643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器件的TLP曲线和SOA啥的吧,本人也在学习中,TLP曲线测试可以看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38 ...

哈哈,谢谢老哥,这个链接里的博主很有用!感觉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