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hdmi时序理解

楼主(2021-01-19):
时序图

下面是LCD RGB 控制的典型时序图

LCD显示流程

LCD显示一张图片,其实是每一个像素点的填充,只是速度很快我们人眼没有察觉而已。如果将LCD的显示频率降低,我们能明显感觉整个屏幕的闪烁现象。

  • 我们将LCD屏幕分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一般我们的行在水平方向,LCD每一行的像素点被逐一填充,填充完一行继续填充下一行,填充顺序可以为左->右 或者 右->左
  • 一行有多少像素点?
  • 一个LCD需要填充多少行?

通过查看LCD的手册,例如一个800*480的液晶屏,表示一行(水平)800个像素点,一共有480行。
例如下图中现实一帧的图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每一帧图像,就从第一行的第一个像素点一直填充到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像素点。

为了能简单演示一下效果,假设我们现在让LCD现实蓝色,那么LCD的填充效果就像下面的图片

好了,如果能了解这个像素填充的过程。那么我接下来就开始分时钟和LCD显示的关系。

LCD时钟分析

我们知道了LCD现实一帧图像也就是像素填充的过程,但是由于速度太快我们察觉不出来,那么这个“快”到底是多快呢?

显示一行
  • 800*480的RGB LCD屏幕
  • 24bpp 显示模式
    显示一行,我们LCD需要填充800个像素点。每一个像素由RGB三元素组成,每个元素(R、G、B)由8bit位数组成,也就是说一个像素我们需要通过信号线传输24bit的数据。
    那么显示一行800个像素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先看一个要介绍的时钟–像素时钟CLK

像素时钟

上图中CLK就是像素时钟,每一个时钟周期发送一个像素的数据。根据我们LCD的参数,例如一行有800个像素,那么经过800个CLK时钟,我们就填充完了800个像素。
问题来了…
1. 哪一个CLK代表一行的开始?
2. 哪一个CLK代表第一个有效的像素数据?

所以针对上面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介绍两个时钟行同步时钟HSYNC和有效数据使能VDEN

水平同步时钟 HSYNC

HSYNC水平同步信号,表示一行数据的开始。具体如下图
其中CLK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多了HSYNC和DEN两个信号。
如图中的红色箭头,当HSYNC产生了如图所示的变化表示新的一行数据传送马上开始,当ENB信号线为高电平期间传输的数据视为有效数据。这样一来,一行800个像素的数据才能正确的传送完成。

显示一帧

垂直同步时钟VSYNC

为什么要有VSYNC呢,按照我们之前假设的800*480LCD。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整个LCD屏幕所有像素填充完毕,这一过程也就是写了一帧数据,我们如果要LCD能够实时显示画面,很显然一帧数据肯定不够,所以L要给LCD不断的提供新的帧数据,这无非也就是重复上述显示一帧的过程。
上图中VSYNC垂直同步信号,当产生如图所示的变化,就代表新的一帧数据马上开始传送。那么这里有没有有效数据信号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新的一帧数据不就是从LCD第一行的第一个像素开始填充嘛,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每一行都自己的同步信号,而每一行也有对应的数据有效信号线。所以垂直同步信号只用关心从一帧数据(800*480)的同步,而不用关心每一行的同步。

于是,我们将上面分析的时钟放在一起,就变成了LCD RGB模式的典型时序图

在这个典型的时序图里面,除了讲述的HSYNC VSYNC VDEN VCLK这几个信号外,我们还能看见诸如HSPW、 VSPW,HBPD、 HFPD,VBPD、 VFPD等等一些词语。我们剩下的时钟细节部分就是后者了,再解释这些词语前,我们还是先聊点别的吧。

铺垫1. 打个比方,一张A4纸张就是LCD控制器工作的部分,而我们写的内容在“有效显示部分”。这两部分用不同颜色代表,如图1.

图1 分别示意LCD有效数据部分和LCD工作时的部分。

2.那么LCD显示过程和时钟的关系如图2

图2 时钟和LCD显示的关系

在图2中,我画出了一帧数据的显示过程。LCD的显示过程是填充像素,也就是一行一行的填充直到整个LCD屏幕像素填充完毕。

3. 显示步骤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图,总结成以下几个过程:

1. 产生垂直信号,表示一帧数据将要开始(类似我们拿到一张A4纸张将要打印)

2. 经过VBP(具体的数值在后面会解释)个行后才开始有效数据的第一行 (类似我们调整A4纸张打印的上边距)

3. 经过HBP(具体的数值在后面会解释)个CLK后才开始传输每行的有效数据。(类似调整了A4纸张的左边距)

4. 每行有效数据传输完毕,经过HFP个CLK后才开始下一行。(类似调整了A4纸张的右边距)

5.重复3和4两个步骤一直到有效行显示完。

6.有效行显示完毕后,经过VFP个行后再开始下一帧数据 (类似调整了A4纸张的下边距)

通过上面的步骤,整个过程就像设置A4纸张的上边距、左边距、右边距和下边距。但是LCD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呢?

其实就像我们打印A4的纸张,如果内容太靠边了,一点点误差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内容不能正常显示(让我想起高中的盗版书,总有那么几页是歪的,或者内容没有打印完)

所以LCD控制器为了能更好的显示有效数据,一般都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就像上面设置的“边距”,但是这种“边距”不是距离而是通过上述的时钟调整的。

注:现在的LCD比较先进了,一般都可以自动调整,但是这几个值还是保留了下来

4. VBP、VFP、HBP、HFP具体数值

既然这是调整,那我们如何确认上述的几个值呢?这就要我们参考LCD的相关文档了,在LCD的数据手册里我们能找到这些值的描述。

为了能更好的说明,我从NXP的一个技术文档中截图如下

上图中 Horizontal synchronizing Back Proch 就是 HBP,依次类推大家就知道HFP、VBP、VFP的意思了。手册中给我们写出了官方推荐的值,一般我们采用推荐的值即可。

5. VSPW、HSPW

除了上述的VFP、VBP、HBP、HFP。我们还有两个参数需要理解,他们分别是VSPW和HSPW

VSPW、HSPW这两个值其实很简单,其中的W代表width也就是宽度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值分别描述的是垂直信号和水平信号的宽度,如上图所示。

VSPW、HSPW也可以通过手册得到官方推荐的值。

VSPW -- 垂直信号的宽度,用行为单位,从上图可以看出推荐的值为10行

HXPW -- 水平信号的宽度,用CLK为单位,上图推荐的值为41CLK

最后,从手册中也能发现,和行有关的计算是以clock为单位,与垂直相关的计算都是以line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