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版图导入到calibre中存在天线违例

楼主(2021-01-19):
各位大佬,我在icc中的drc检查时并没有报天线违例,可当版图导入到calibre时,drc检查报出了几百个天线违例,有些是出自端口处,我看icc中也报了许多warnning,直接跳过了端口的分析,我看网上分析说是库里缺少端口的gate size的信息,icc就不做分析了,我想问一下,一般标准单元的gate size的信息都是具体在哪个库看的?还有就是这样的天线违例该咋修?

calibre中antenna检查

calibre中antenna检查

icc中跳过了端口antenna分析

icc中跳过了端口antenna分析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440584-1-1.html

我看有网友说需要添加port的gate size的信息,有哪位大佬知道具体该怎么添加吗?

网友:
Note:
If the hierarchical antenna properties are not defined for all layers for a macro, Zroute
treats the data as incomplete, skips antenna analysis, and issues a ZRT-311 warning
message. If you get this error message, see SolvNet article 027178, “Debugging the
ZRT-311 Message.”

route.detail.default_gate_size
Specifies the gate size used for pins during antenna analysis if the gate size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frame
view of the cell.
TYPE
float
DEFAULT
-1.0
DESCRIPTION
This application option specifies the gate size used for pins during antenna analysis if the gate size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frame view of the cell.
The range is from -1.0 to 1,000,000.00. The unit is the square of the unitLengthName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The tool uses this option only when you set it to a value of 0.0 or greater and the frame view does not
specify the gate size for the pin. This option has no effect when the frame view specifies a gate size
value.

楼主:
我觉得库里没有定义port的gate size的信息,然后我通过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default_port_external_antenna_area 0 \
                                                  -default_port_external_gate_size 0
对这些port设置一个默认值,然后icc似乎就会去分析port的天线效应了。

网友A:
标准元 ANTENNAGATEAREA 可以在 lef 文件中找到。 下面是个例子供参考。

MACRO AN2D1
    CLASS CORE ;
    FOREIGN AN2D1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1.200 BY 1.800 ;
    SYMMETRY X Y ;
    SITE core ;
    PIN Z
        ANTENNADIFFAREA 0.1638 ;
        DIRECTION OUTPUT ;
        PORT
        LAYER M1 ;
        RECT  1.050 0.285 1.150 1.490 ;
        RECT  0.980 0.285 1.050 0.475 ;
        RECT  0.980 1.060 1.050 1.490 ;
        END
    END Z
    PIN A2
        ANTENNAGATEAREA 0.0273 ;
        DIRECTION INPUT ;
        PORT
        LAYER M1 ;
        RECT  0.550 0.680 0.640 0.930 ;
        RECT  0.450 0.680 0.550 1.120 ;
        END
    END A2

查一下库里有没有 antenna diode,route 的时候让工具自动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元 ANTENNAGATEAREA 可以在 lef 文件中找到。 下面是个例子供参考。

MACRO AN2D1

我看了一下,标准单元的port有gate area定义,但外部的输入输出端口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