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人用于芯片设计的机器配置的帮助请求

楼主(2021-01-19):
个人用于IC设计,需要安装cadence、synopsys和mentor的相关工具,请问可以使用amd的cpu吗,会不会出现amd的cpu不能使用某些软件的情况,有知道相关信息的兄弟帮助一下cadence的软件:ic5141、ic610,synopsys的软件:hspice、pt、dc、formal、milkyway、icc,mentor的软件:calibre

网友A:
不会,我现在用就是amd的cpu,你说的这些软件我都装过

网友B:
目前看没有听过关于使用AMD cpu导致的问题,单就性能来讲,AMD的CPU还有点优势,当然,目前价格优势早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没有听过关于使用AMD cpu导致的问题,单就性能来讲,AMD的CPU还有点优势,当然,目前价格优势早就没 ...

amd还是有些优势,我试着配置机器,发现intel的10940x配置比amd的3950x配置在性能上还要弱不少,但是价格上还要高2000左右,唯一让我疑虑的就是稳定性和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现在用就是amd的cpu,你说的这些软件我都装过

请问你使用的amd哪款,方便给一下机器配置吗

网友A:
Ryzen 7 PRO 4750G,内存硬盘多多益善,ic设计的机器对硬件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yzen 7 PRO 4750G,内存硬盘多多益善,ic设计的机器对硬件没有特殊要求

非常感谢

网友:
记得synopsys最开始出的64bit软件包后缀就是amd64

网友C:
个人虚拟机跑不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虚拟机跑不动的吧

不是虚拟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虚拟机跑不动的吧

配置够 也是跑得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够 也是跑得动的。。。

amd 3950 、64g内存、2t ssd,跑虚拟机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必要,毕竟不如直接linux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amd 3950 、64g内存、2t ssd,跑虚拟机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必要,毕竟不如直接linux快
...

就看你是否需要同时用windows,如果只是当作eda server,那就直接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看你是否需要同时用windows,如果只是当作eda server,那就直接linux

windows单独一台机器,只做eda server;在用的机器是双操作系统,发现双操作系统没啥用,还是需要一个windows的机器,所以新机器就一个linux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