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19版本SIGN的生成问题

楼主(2021-01-19):
软件本身已经用1patch patch过,但是使用之前的lic gen生成的license会报错。提示:

snps_checkout_1611069913] (SIGN= keyword required but missing from the license certificate.

生成的lic是没有签名的。看了坛子里的几个例子,对于不同的feature这一部分是不同的,说明应该是生成的不能直接copy过去。

尝试在src里添加SIGN=0希望他自动生成,然而生成的是十六进制数而不是坛子里的字符串格式。
如果设置成SIGN="",那么就什么也不生成了。

求教怎样才能自动生成SIGN呢?是我用错了lic gen么?

网友A:
19版需要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版需要爆破

本体已经做了ECC patch, 请问是否还需要别的爆破?

网友:
论坛里面再找找,有线索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1patch,那么它会自动生成license,这个license是带有SIGN的,但是本身基于暴破,所以SIGN被指定为确定的一组字符。看看说明里面应该方法。之前的lic gen生成的好像是合法的license格式,软件本身不需要破解,所以之前的license不能用了。之前的license适用于18版以及以前的版本,19版之后都不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1patch,那么它会自动生成license,这个license是带有SIGN的,但是本身基于暴破,所以SIGN被指 ...

在别的帖子里找到了线索, 其实已经patch了ECC, SIGN是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格式对就行。
我看了1patch的release note, C家M家应该是包含了lic gen的,但是s家的就得自己弄了。
目前license还是有些问题,似乎新版的license都是
INCREMENT  xxx
这样的格式,不是之前
PACKAGE xxx
的格式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别的帖子里找到了线索, 其实已经patch了ECC, SIGN是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格式对就行。
我看了1patch ...

2019之后的格式不支持package格式,必须是INCREMEN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19之后的格式不支持package格式,必须是INCREMENT。

是谁告诉你不支持Package的?方法不对当然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谁告诉你不支持Package的?方法不对当然用不了。

呃....那你拿一个好用的方法啊...大家用的都是论坛里现有的工具,然后不能用package,有啥问题吗?

网友(2024-03-27):
后面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