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走线影响压降的因素

楼主(2021-01-20):
版图中有一走线对压降要求非常高
走线中间经过poly电阻
可能会影响压降的因素有哪些?电阻两端如何连接会让压降最优化?
感谢

网友:
走宽一点,或者用高层一点的金属

网友:
其实就是减小走线电阻

网友:
加poly电阻目的是啥?

网友:
poly能最短就用最短的,其他都用meta交叉走線
另外高層金屬較能抗壓降

网友:
用高层金属是因为有可能厚,如果都一样厚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