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 xL提取自感和互感,怎么做寄生的reduction?

楼主(2021-01-20):
各位好,我在做一个VCO。IND出来到最远的一个器件的连线得有7、80微米,总得提一下自感和互感吧?
倒是可以提出来,但有个问题,提出来的连线寄生电阻和电感分得特别碎,一条线上有上万个寄生,这下spectre完全跑不动啊?

一般如果只提RC,我就直接开RC reduction了。但似乎选择提取R+C+CC再加L+M,RC reduction就不管用了哎!
所以在提取L和M时有啥常见的方法去掉一部分可以认为无关紧要的寄生吗?
谢谢!

网友A:
为何不做EM 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做EM 仿真

因为工艺没给层配置文件。我问了好几次代理,是不是直接用xL提电感,都说是。

楼主:
后来我看了一下,互感仅有自感的1%不到,所以把M提取关了,就提了L。
只提L虽然文件尺寸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spectre跑的动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缩小寄生文件的尺寸。

网友B:
你工作频率多少啊?高频跑不准,低频不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作频率多少啊?高频跑不准,低频不用跑

20G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G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20G还是老老实实做EM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G还是老老实实做EM仿真吧

代理一直说pdk没有层配置文件啊?

就算自己写层配置文件,也得有各层的电导率or电介质常数和厚度吧……

网友(2022-08-15):
可以看calibre的寄生抽取文件写衬底文件,tmcs40我就自己看着写的,库里自带的电感抽取对比了一下,还蛮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