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LSW层中的名字怎么改

楼主(2021-01-20):
求助:求问LSW层中的名字怎么改

楼主:
意思是如将L26改为metal1

网友A:
修改tf 和 display.d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tf 和 display.drf

在tf文件中找不到如L1到L20的名称,但tf文件中找到全称。确定是这样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f文件中找不到如L1到L20的名称,但tf文件中找到全称。确定是这样改吗?

...

你究竟在哪里找到全称的,找不到又找到全称,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究竟在哪里找到全称的,找不到又找到全称,没有明白

全称就是上一回复截图里的metal**,但我文档里搜索查L18却又查不到。

意思是要将LSW中的L1、L2、L3、...换为metal1、poly、nwell等。在lsw中找不到L1、L2、L3、

网友:
修改tech.tf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称就是上一回复截图里的metal**,但我文档里搜索查L18却又查不到。

意思是要将LSW中的L1、L2、L3、...换 ...

如果tf没有,那么可能你不只用到一份tf,请查看是否有隐藏的tf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称就是上一回复截图里的metal**,但我文档里搜索查L18却又查不到。

意思是要将LSW中的L1、L2、L3、...换 ...

你需要重新load tf